请教ABB800变频故障

楼主(2008-05-24):
我有一台ABB800机器,37KW,电机控制模式为:DTC(直接转距控制)模式时,用面板起动正常,三相输出也平衡。但电机控制模式改为SCALAR(标量控制模式)时,报故障为INV CUR LIM (传动逆变器电流限幅)。请教高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参数的问题,你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恢复出厂值后,还是报故障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是主板换过了?
如果是新变频器的话就找ABB的跟你重新改一下主板参数,如果是换的主板那就是别人卖你主板改功率等级的时候没有改好,找卖东西给你的人重新来搞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