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试PLC与变频器DP通讯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24):
今天去现场调试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出现了一些问题,欢迎和感谢大家讨论!

我把过程描述一下:

仪器:西门子S7-300PLC,CPU是315-2DP。变频器是安川45KW的变频器。

通讯方式:PROFIBUS-DP通讯。

在实验室中先对变频器通电,然后在PLC硬件组态中组态变频器,下载到PLC中,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到现场由数字操作器控制交流

电机没有问题。在硬件组态没有组态变频器的时候,由PLC控制中间继电器进而控制变频器进线侧的交流接触器没有问题,但是当我组态

上变频器时,在下载到PLC的CPU时,问题出现了,PLC报错,我估计是由于变频器同样由PLC控制接触器来通电,所以一开始PLC检测

不到变频器(由于变频器没有启动)。然后我把交流接触器控制位放到了0B100中,先让它置位,然后让CPU运行,CPU的SF,BF等一

直亮并闪烁,但是CPU能短暂运行,并且交流接触器接通,但是接通大约1秒之后马上断开,并且CPU停止运行,CPU诊断信息如下:

Distributed I/Os: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 0

incoming event

看第三行应该是没有从站,就是没找到变频器。

然后又做了如下尝试,用外部的电源控制接触器,先把变频器通电,这个时候CPU能检测到变频器,并且运转正常,但是变频器提示“选购卡故障”。

我想问问,是不是每次运行的时候都必须是变频器先运行才能被检测到,CPU才不会报警,PLC才能正常的运行。

另外麻烦大家帮我分析最后的现象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的接线检查过两次,地址开关同样检查过,都对,难道真的是通讯卡烧 了?

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CPU的SF,BF等一

直亮并闪烁,但是CPU能短暂运行,并且交流接触器接通,但是接通大约1秒之后马上断开,并且CPU停止运行,

------------------------------------------------------------------------------------------------------------------------------------------------------

你可下载相应的ob块,避免cpu停止运行

楼主:
恩,就是在OB模块中编程,然后让CPU继续运行是吧,不知道什么语句可以让CPU继续运行,就放几个延时指令么,等它检测到变频器取消报警?

能详细说说么?

引用 网友A:

CPU的SF,BF等一

直亮并闪烁,但是CPU能短暂运行,并且交流接触器接通,但是接通大约1秒之后马上断开,并且CPU停止运行,

------------------------------------------------------------------------------------------------------------------------------------------------------

你可下载相应的ob块,避免cpu停止运行

网友B:
您可以下载OB82, OB85, OB86 , OB87, OB122来防止CPU停机,问题的关键的变频器上口的接触器释放的原因是由于CPU的停机,还是您程序中所作启动命令有问题呢

可以仔细检查通迅卡的设置地址是否与硬件组态的地址相对应,波特率设置为多少呢,将变频器的参数 : F6-01=0

还有DP头的终端电阻是否在正确位置,

最后,您可以到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下载相关资料,搜索一下,就有S7-300与安川变频器通迅实例的,很好,祝你成功!

楼主:
多谢前面两位,今天去调试,把变频器先通上电完全没有问题了,程序可以控制电机运转,就是控制交流接触器就会有问题,之前以为只有程序运行CPU才开始检测总线,现在看来只要PLC一上电,CPU还没有运行就报SF和BF错误,同样还是昨天的症状,接触器短暂吸和后又重新断开。现在已经考虑使用相关组织块进行调试。

网友C:
我不了解安川的变频器。一般这种应用都是变频器的DP通讯板单独外接一个24V电源,这样变频器断电,通讯还是正常的。不知道安川的可否这样

网友D:
使用与楼上同样的方法,不过24V电源的质量很重要。

网友E:
楼上同样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组织块加上去也是有必要的,最起码通信故障CPU不会停机,问题是你变频器上面可以不用接触器嘛,那你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F:
变频器单独外接一个24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G(2008-12-09):
变频器单独外接一个24V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