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7-300CPU问题

楼主(2008-05-24):
今天我们这里海水制氯的控制器故障 我去检查  发现触摸屏提示与PLC异常 检查PLC发现CPU所有指示灯均不亮 检查CPU电源正常 初步确认CPU 坏  我想问一下假如CPU 烧坏能修吗 如何把里面的程序拷出来

网友A:
送到维修点去吧,他们应该是有办法的

网友B:
您的CPU是什么型号的呀,如果程序存储在MMC,FLASH,卡的话,就可以找回程序.

网友C:
你没备份程序?要看你是什么PLC了?

楼主:
s7-300   最早的那份  cpu314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  我来到这里时他们就没有备份 一直没有通讯线就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