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设计一下

楼主(2008-05-24):
请帮忙设计一下,一个5V,20MA的信号灯,通交流电110V,如何设计一下电路

网友A:
一个5V,20MA的信号灯,通交流电220V,路过

网友B:
高一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2008-07-05):
好像要考虑阻容降压的问题

网友C:
变压器降压,串电阻可以吗?

网友D:
接一个降压电阻,把电压降到5V。

你可以用欧姆定律算一下。

网友D:
你也可以接一个降压变压器,把电压降到5V。

你还可以用电容降压,算一下要用多大的电容。考虑一下电容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