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照片中器件识别

楼主(2008-05-24):
照片中应是两行大电流的端子,下方是菲尼克斯的UKH95/12片。上方12条是什么?请教各位同行予以指教。

网友A:
见识,见识.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B:
呵呵,没见过。会不会是熔断器?

网友C:
熔断器或接线排端子.

网友D:
~~没见过,是防雷器吗?

网友E:
是熔断器吗???那个黄颜色的纸上写的是什么啊??

楼主:
这里是2台110KW电机的输出端,其主回路是挂在母排上的,带熔断器刀闸下引电源,经星三角接触器下端,至照片这里.

所以防雷器不可能,熔断器也不对,那黄纸应是接线端护罩上的警示标志.

网友F:
取开看一下不就只到了吗。

网友G:
把黄色标签放大看一下

楼主(2008-12-23):
Universal terminal block with mixed connection, cross section: 50 - 150 mm², width: 46 mm, color: gray

菲尼克斯大电流端子,因给一家德国公司做控制柜,要求与原装的一样.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本体,一个罩壳.贴出来给同行们分享

网友H:
我看应该是一个连接块。

还一种可能是分流器。

网友I:
这不应该是分流器下面的每根线上都对照着有一根,熔断器也应不是,应是大电流的端子啊,

网友J:
你想做柜,首先你的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分析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K:
看上面的英文“contact”是                接触器。。

网友K:
现在出的的新设备不能看外貌了。。。。。。。。要看作用。。。是不是,。。,,楼主查以看看这些设备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L:
contact在这里是连接器

网友M:
应当是大电流接线端子。

网友K:
仔细看了...........

网友N:
连接端子?应该是防护很好

网友O:
可能是大功率端子的电弧防护照而已,那么大的电流.又隔那么近.

网友P:
防护罩,老外想的就是比国人先进,在控制柜里,接线端子上方用防护罩保护起来,防止导电物坠落造成隐患。

网友K:
你们真能想得出,。。。。在配电柜里能什么东西掉下来。。。。。。。。。除非配电房跨了。。。。。。。。。掉下来个混泥土块........

网友Q:
老外在工业安全这块确实很重视,我们进的柜子,仪表的接线柱后还有有机玻璃保护罩

网友R:
各种安全隐患都考虑进去,最大限度的安全

网友S:
灭弧用的吧属于安全防范措施

网友T:
可能是端子的罩子吧,防止端子间短路。

我见过端子间短路的,最后分析为因为灰尘过多造成的。不知道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U:
哈哈哈  长见识拉。。。。。。。。。。

网友V:
是端子的隔离片

网友W:
好像是凤凰带保险的接线端子

网友X:
应该是接线端子的防护罩,具有绝缘,灭弧,防护的作用。

以前我的群里就有一个人问:在接触器与电机之间有一个小盒子,封闭的,只有3个进线和3个出线,也是进口设备。那个封闭的盒子也应该是保护器。

网友Y:
从你提供的照片看,接线端子排的下方是电源进线,接线端子排上方12条线应是接向柜中上方接触器电源侧接线端子的线。供参考。

网友Z:
这应该就是接线端子!!!!!!

网友AA:
大电流接线端子

我们公司类似的很多,形状稍微有点区别

网友W(2009-01-28):
对!是大电流的接线端子!!!

网友AB:
我在高压室见到过,可能是110KW的接线处,防尘,防干扰的

网友AC:
好像是接线端子,

网友AD:
没用过,请教是什么东西?

网友AE:
是接线端子。大惊小怪

网友AF:
没什么!只是连接端子附带的塑料绝缘隔离防护罩壳而已

网友AG:
没用过这种东西,请教一下?

网友AH:
放触碰的罩子d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AI:
应该就是接线端子 啊,上面搞一个罩子,防止异物

网友AJ(2009-02-27):
是接线端子上面一个罩子,防止异物

网友AK:
我支持楼上的灭弧装置

网友AL:
     此接线端子。

是好东西,

网友AM:
现在的段子做的越来越考究了

网友AN(2009-04-03):
猜不出来,保险、塑料绝缘隔离防护罩、避雷器、连接器都有可能

网友AO:
防止手指触电的保护盖儿

菲尼克斯UHV系列大电流接线端子

网友AP:
应该就是一个接线柱,weile

网友AQ:
这应该就是接线端子!!!!

网友AR:
怎么看都是接线端子

可能是地方 有限离的太近了所以防护措施作的非常好,

值得学习

网友AF:
型号是UHV25-AH的端子的防护罩

网友AS:
这个是phoenix网站上的,建议楼主找phoenix吧,问问这个东西国内有没有销售。

http://eshop.phoenixcontact.com/phoenix/logon.do?user=anonym&general=cnen

网友AS:
这个东西的型号是UHV 25-AH,那个黄色贴纸的型号是WS-4K。

网友AT:
这是连接传动装置的外部防护罩,起到安全作用!

网友AU:
大电流保护端子排...

网友AV:
应该是接线端子防护罩吧.

网友AW:
防护罩,为适应恶劣环境设计。

网友AX(2009-05-10):
凤凰带保险的接线端子

网友AY(2009-07-09):
应该只是端子外围防护绝缘隔离罩吧,这个作为大电流端子都应该有的吧

网友G:
是一种继电器

网友AZ:
就是接线端子啊!我见过德国的配电柜。

网友BA:
还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哦!

网友BB:
应是接线端子的绝缘隔离罩,防止瑞子间击穿短路用的

网友BC:
就是接线端子,1111

网友BD:
应该是连接端子吧

网友BE(2009-09-06):
是一种防护罩,防止触电。

网友BF(2010-01-21):
菲尼克斯西北区核心分销商 西安研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党文祥 029-88344519分机815 QQ:59213737 现货价优!非诚勿扰!

网友BG:
楼主在第11楼已经公布答案啦!

网友BH(2010-04-20):
防护罩,在控制柜里,接线端子用防护罩保护起来,防止物坠落造成隐患。

网友BI:
连接器不一定是大电流的

网友BJ(2010-06-04):
初次见到  感觉就是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