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供电方式不同怎么会产生有虚假信号

楼主(2008-05-24):
我们用了一个上海星空的涡街流量计,该流量计是两线制的,发现:

1.在没有介质流过时,用DCS卡件供电时(两线),会有虚假信号;

2.用积算仪供电,就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星空的?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直用的就是上海星空的

网友B:
说明你的DCS 抗干扰能力差 加一个信号隔离器看看!

网友C:
加安全栅看下子

楼主:
如果是DCS抗干扰能力差的话,同样是两线制,DCS供电,横河的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2009-03-16):
实在不行,可以选用上海安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我们是专业生产流量计的厂家,021-51035278,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E:
也有可能是你的计算仪设置了小流量切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