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28急求??

楼主(2008-05-24):
请教:28的功率怎么改?现在15KW的主板坏,想用另一个不同功率的主板代用,不知怎么改功率????急求谢谢谢?!!!

网友A:
各位同行好,如果你对施耐德变频器感兴趣,欢迎加入施耐德变频器QQ群:33897858

网友B:
28的和31 的差多少?有多大变动???

网友C:
把93c66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是同系列的都没多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