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水的流速?

楼主(2008-05-25):
各位前辈!最近一个系统中需要实时检测水的流速,请大家帮助一下都有哪些方式,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可以参考流体力学的伯诺里方程,只要知道了一个点的动压力和静压力之差,就可以推算出速度.

网友B:
测流速的测控仪表不是太多了。

网友C:
我记得有一种由两个椭圆构成的机构是测流速和流量的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

网友D:
1\转轮式流速计 有机械式和数字式, 2、差压式的 后面可以连接U形管 或者电子差压表 3、多数的流量传感器都有流速的显示。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信息,祝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E:
可以用流量传感器换算出来  至少我觉得是 而现在流量传感器都是那种管道的安装方式 那么应该不装在管道上也是可以的 只要放再水里 根据 流量也能测出来吧。(我的设想。。)

网友E:
那种叶片式的流量传感器就可以 反正是I/O输出 算下频率就出来了

网友F:
使用电磁流量计的坏处是当介质内含有大量气泡或不满管时会影响测量的

网友G:
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把现场具体的描述出来,把要求写具体

你的水是在管道里呢,还是在明渠里呢,以及水的温度,还有你的要求精度

网友H:
楼主可以参考西门子的一款明渠流量计 OCM III,这款流量计里面有个速度传感器VS100,你可以参考,这个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测量水的流速。

如果您的明渠不是标准渠,一样可以测量的,有截面积和流速,一样可以测量明渠流量。

如果这种测量方法从精度上无法满足要求,您还是选择电磁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等。

网友I:
用流量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