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产线体静电问题

楼主(2008-05-25):
各位好,我们现场生产设备的工装板,由于摩擦产生静电高达2KV,导致多台检测设备损坏,现在我们想通过电刷将工装板上的静电释放掉,是要将电刷的另一端接到静电接地点还是设备接地点?谢谢!!!!!

网友A:
只要设备接地良好!接电刷的接地接在设备接地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静电接地点吧,毕竟静电接地是专用接地,顺便说一句,干时小心点。

网友D:
接在静电接地上。并且在连接其他地线时,设备地和静电地要注意区分开。

网友E:
自己再打个接地极应该也可以

网友F:
最好通过1兆欧电阻再接到ESD端(防静电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