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碳棒的问题

楼主(2008-05-25):
我们厂选择硅碳棒加热,不知道怎么算出最大功率,控制采取无级调可控硅的输出电压来改变功率,硅碳棒接法是三角型接法,由于硅碳棒的阻值随温度的不同阻值不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算,希望同行指点下

网友A:
厂家有提供这样的数据的。实在不行,就问厂家。

网友B:
硅碳棒加热应该用的很多,很普遍,但是有关硅碳棒的帖子好象回的人挺少,不知什么原因?

我也想请了解,熟悉硅碳棒的大虾出来指点指点,盼 盼 盼 盼 盼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 请教了 谢谢!

网友A:
山东淄博那边有很多厂家做硅碳棒的。详细的情况要问他们才知

网友D:
按冷态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E:
功率可以按冷态的阻值计算  硅碳棒热态的阻值是非线性的曲线    有个拐点.

网友F(2009-04-14):
按冷态的就大错了,硅碳棒是非金属发热元件

网友A:
你给他们做硅碳棒的公司,让他们帮你算。你怕一间算不准,可以多问两家啊!

网友G:
别算了,安一台三相四线的电度表就可以了

网友H(2009-10-11):
登封中岳硅碳棒厂位于风景秀丽的嵩山脚下,这里有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少林寺】。是我国生产硅碳棒和碳化硅保护管的专业厂家之一。1999年6月通过ISO9002  我厂生产的"中岳"牌产品包括:硅碳棒和碳化硅再结晶热电偶保护管两大系列,其中硅碳棒分为:等直径棒粗端棒、枪棒、三相棒、U型棒、五节棒、螺纹棒、槽棒八大种类上千种规格,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欧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深受用户信赖。
主要客户: 电炉,超硬材料厂,日用陶瓷厂,抽油杆厂,氧化铝陶瓷厂
我厂生产设备精良,工艺技术先进,检验设备齐全,并且拥有一批高水准的工程技术人员,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与先进的工艺、精良的设备完美结合,造就了“中岳”牌产品卓越的品质。
 产品规格型号:
一、 二矽化钼电热元件(硅钼棒加热器, MoSi2 heating element)
1700型、1800型;U型、W型、L型;直径3~24mm的各种规格及玻璃窑用鼙泡管等产品。
二、 碳化硅电热元件(硅碳棒加热器, SiC heater)
粗端型(CD型)、直棒型(GD型)、U型、W型(三相型)、螺纹型、五节型(两个发热部,用于双通道窑炉);直径8~40mm的各种规格的产品。
商品描述:
1.二硅化钼管:用作玻璃池窑的鼓泡管.
2.二硅化钼封口管:用作热电偶保护管,用于氧化,还原或腐蚀性气氛中或温度波动大的环境中.

我公司的各项产品已通过英国帕尔公司的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我们热忱欢迎国内外广大客户光临指导,携手共进!
中岳电热元件必将成为您的第一选择!
联系电话:13523030448 网址http://xh9962.glass.com.cn

网友I(2011-04-28):
按发热部分的表面积计算每平方厘米10--15瓦计算   进一步了解 加扣扣354537552  免费为你计算

网友H(2011-11-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5d87d0100tzfs.html     此博客里有关硅碳棒的知识是全面的,,

网友J:
“由于硅碳棒的阻值随温度的不同阻值不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算,希望同行指点下 ”

1、你不需要计算它的电阻;

2、你只需要实际控制电压U、电流I的大小;

3、功率应该是P=3UI。

网友H:
       中岳电热元件必将成为您的第一选择! 联系电话:13523030448 网址http://xh9962.glass.com.cn

(1)为了使每支硅碳棒都能处于正常而理想的工作状态,安装前对整批硅碳棒测定其电阻值,将其分类,电阻值相近的装在同一调整区,每组元件电阻值在《5%》之内。使之工作电源相近。
(2)硅碳棒本身电阻1050度时为准阻值《900度时为正值》,为了每组元件良好工作,可用电压电流表逐一冷测定电阻。同一区域在相等的电压下电阻相近最好。
(3)硅碳棒电热元件质脆易断,特别在带螺纹位置最为脆弱,安装要特别小心,轻拿轻放,安装时要特别注意绝不允许单边受力,必要时应用耐热钢管套住硅碳棒轻轻推入然后拔出钢管套,安上护套固定好。
(4)为防止硅碳棒电热元件与上部结构的耐火材料互相影响,各个元件的管脚均用陶瓷纤维套管绝缘,陶瓷纤维套管不但起着电气绝缘的作用而且还起到固定硅碳棒的作用。
(5)在窑炉中使用硅碳棒,操作温度一般在1550度以下。在还原性气氛下,其最高操作温度为1350℃。碳化硅加热元件的寿命一般为1~2个月,最多达到3个月。
(6)料道中使用的硅碳棒,为了延长硅碳棒加热元件的寿命。可改进料道上部结构,用挡砖将料道与工作池隔开,严格控制料道气氛。
(7)减少使用温度的影响。碳化硅元件的老化速度与使用温度成正比,使用温度越高,老化越快,其寿命越短。
  (8)通过调整加于硅碳棒元件的电力负荷,降低表面负荷密度。如采用较小的负荷和较低的表面负荷密度,窑内温度虽高,也可以保持相当长的寿命,这可通过改变硅碳棒元件的安装支数,或改变元件的规格,以调节发热表面的大小来实现。表面负荷密度与炉膛温度成反比,炉膛温度越高,允许表面负荷密度越小;超负荷使用会引起碳化硅元件过热分解导致发热部表面脱落、烧损。为确保元件寿命,切忌让电热元件在超负荷条件下使用,一般其值控制在6~8W/cm2。
  (9)硅碳棒电热元件使用一定时间后,由于电阻值增大,需要提高电压,用以补偿电阻增加的损失,因此需要变压器有一定的电压调节范围;对于连续运行的窑炉和料道,电压调整范围为0.7~2.5V(V是指硅碳棒元件初期使用的电压)。通过增压调节,可以延长碳化硅元件的使用寿命。
(10)硅碳棒元件的接线方法,可采用并联、串联、角形、星形以及其它形式的接线方式;但是并联优越于串联,并联可以调节负荷不平衡的因素,而多支串联则加重了不平衡的因素,提高了工作电压。为了延长硅碳棒元件的寿命、保证安全使用,应避免采用多支串联。
(11)硅碳棒碎片落入玻璃液中会造成气泡,这是由于碳化硅有强还原作用,会与溶解于玻璃液中的气体和玻璃组分起化学反应。因此残缺的硅碳棒碎片必须设法取出,但一般情况下碳化硅棒只会断裂不会破碎。
(12)窑炉气体内含有大量硫、钠、硼等氧化物,会与硅碳棒起强烈反应,几天之内就会使整个棒体发胖而损坏。使用硅碳棒发热体时,料道必须与工作池火焰空间完全分隔。一般料道中因挥发含量低,对其影响甚小。
硅碳棒为非金属电热元件是用高纯度绿色六方碳化硅为 主要原料,按一定料比加工制坯,经2200℃高温硅化再结晶烧结而制成的棒状、管状非金属高温电热元件。氧化性气氛中正常使用温度可达1450℃,连续使用可达2000小时。
  硅碳棒用途:由于硅碳棒使用温度高,具有耐高温、抗氧化,耐腐蚀、升温快、寿命长、高温变形小、安装维修方便等特点。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若与自动化供电系统配套,既可得到精确的恒定温度,又可根据生产工艺的实际需要按曲线自动调温。现已广泛应用于国防、机械、冶金、轻化、陶瓷、半导体、分析化验、科学研究等领域,成为各种电炉电窑的电加热元件.隧道窑、辊道窑、玻璃窑炉、真空炉、马弗炉、冶炼炉以及各类加热设备,使用硅碳棒加热既方便,又安全可靠。被广泛用于电子、磁性材料、粉末冶金、陶瓷、玻璃、冶金和机械等工业的多种高温电炉,电窑。及其电加热设备上.
硅碳棒电热元件性能:
  物理性能:
   元件质地硬而脆,耐急冷急热,高温下不易变形,其它物理性能如下:
    密度:3.2克/厘米3
    莫氏硬度:9.5
    比 热:0.17千卡/公斤?度
    导热系数:20大卡/米?小时?度
    线膨胀系数:5×10-6(m/℃)
  化学性质:
   硅碳棒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抗酸能力强。在高温条件下碱性物质对其有侵蚀作用。
   硅碳棒元件在1000℃以上长期使用能与氧气和水蒸气发生如下作用:
  ①Sic+2O2→Sio2+CO2  ②Sic+4H2O=Sio2+4H2+CO2
  致使元件中Sic2含量逐渐增多,电阻随之缓慢增加,为之老化。如水蒸气过多,会促进Sic氧化,由②式反应产生的H2与空气中的O2给合H2O再反应产生恶性循环。降低元件寿命。以上与SC发生反应,使Sic分解氯气(Cl2)能使Sic完全分解。

网友K:
14楼回答很详细。真的不错呀

网友L:
    请教14楼,由于高温热胀冷缩及化学作用,硅碳棒两端的连接往往出问题,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良方。

网友M:
很涨见识,还是没有回答17332446的原题!

网友H:
中岳电热元件必将成为您的第一选择! 联系电话:13523030448 网址http://xh9962.glass.com.cn
硅碳棒表面负荷密度的计算:

硅碳棒表面负荷密度是指棒的发热部单位表面积在使用中承担的电功率,即:表面负荷

密度= 在炉温相同的条件下,棒的单位表面负荷密度大,则棒的使用寿命就短,
故切忌超负荷使用。负荷密度与炉膛温度、棒体表面温度有如下关系:

正确选用表面负荷密度是合理使用硅碳棒,延长棒体寿命的重要途径。下面表示硅碳棒在表面额定使用温度时,不同炉温下棒体所允许的最大表面负荷密度参考值。
棒表面温度 炉膛温度℃ 允许最大负荷W/Cm2
1450℃ 1000 31
1100 24
1200 21
1250 18
1300 14
1350 10
1400 6
2、硅碳棒规格的选择及需用支数的计算:

硅碳棒规格的选择应主要满足电炉结构尺寸,炉用功率和炉膛温度及温场分布等方面的要求,用时注意有利于外部 接线和功率调节。 硅碳棒需用支数可用下列计算得出: 规格确定后,每支棒承荷功率数为:
P1=F*W(瓦)
F-每棒发热部表面积(Cm2)
W-在计算加炉温下发热部允许的负荷密度(W/Cm2)
需要支数:

P --- 炉用功率

U --- 串联支路端电压(伏) u --- 每支棒承受的电压(伏)
每支棒承受的电压:
R-单支棒的标称电阻值。
3、供电设备的选择及硅碳棒的联结方式:

供电设备最好选用调压范围较大可平稳连续调压的设备,如磁性调压器,可控硅交直流调压器等。如选用有级调压变压器, 也应选用电压级差小,调压挡数多的变压器。硅碳棒元件的联结方式可串可并,以并联使用为优。串联使用时,支路串联支 数不宜多于3支。

网友H(2012-11-30):
      硅碳棒接线方法及功率计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5d87d01013al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