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这个隐隐发光的按钮呀????

楼主(2008-05-25):
        有一个电器控制柜,其原理是3相4线制380V进线,通过空开,交流接触器后分为两路,第一路:直接接热过载继电器,泵按钮控制一台工作电压为380V的泵;第二路从空开处将380V的三个火线通过3组(共个六个,两两并联)空开,和6个按钮相连,这样六路中每路都为220V,第一路和第二路都能独立运行或同时工作。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当分别独立运行时,状态均正态,而同时运行时,只要泵一起动而第二路中的六个按钮未全按下时,没按下的按钮竟然也隐隐发光,可是控制他们的空开并未闭合呀?问周围的人,有的说电源地线不太干净,有的说是电磁干扰(按钮灯是LED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当然是线路干扰了!将控制线绑在一起!线与线之间形成电容效应!就将没工作的指示灯也点亮咯!

网友B:
在按钮两侧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C:
碰到过和你相似的问题 “只要泵一起动而第二路中的六个按钮未全按下时,没按下的按钮也隐隐发光”,但没有正常启动运行时亮 只是隐隐发光 不影响设备运转

网友D:
这个问题也是常见的,应该是线路有干扰吧!

网友E:
这个问题也是常见的,应该是线路有干扰吧

网友F:
我就遇见过,当时还以为中邪了。后来发现是吧控制线和动力线混在一起了,而且厂房供电的地线是浮空的!我晕死!后来换了个灯泡的好多了!

网友G:
线路干扰,感应电……

网友H:
当然是线路干扰了!将控制线绑在一起!线与线之间形成电容效应!就将没工作的指示灯也点亮咯

网友I:
一般这个现象在LED显示的发生较多

网友J:
在按钮信号灯两侧并联一个小电容 或电阻,

网友K:
线路干扰..........

网友L:
线路干扰。我们厂有好多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