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5):
初学者,求助S7-200通讯问题!用的是STEP 7-MicroWIN V4 SP3可以吗?请前辈指导!!

楼主:
有个黄色的三角形感叹号!

网友A:
通讯超时错误,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以及线缆,这是您的软件给您发出的提示,也是我唯一可以为您提供的。

因为您没有说明您的PLC型号以及您操作的过程,包括您是一对一通讯还是怎么,没有足够量的信息只能照本宣科的给您一点提示而已。

以上!

楼主:
plc型号是226,好像没有内存卡

网友B:
通讯超时错误,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以及线缆

plc型号是226,可以不用内存卡

没有内存卡

网友C:
看看你的通讯线是不是usb转串口的?还是直接用串口?然后就是设置问题了,如果用的是适配器(英文忘了)那就选那个,如果用的是电缆(英语又忘了)那就选那个选项。波特率默认就行了!

楼主:
我用的通讯线是PPI-RS485,还有就是通讯连接时PLC要不要通24V电源?

楼主:
这是不是就是连上了?可为什么看不到程序?还有就是输入密码怎么没反映?

网友D:
不用加24V电源,你的程序是不是加密码了?

网友E:
最后的贴图中所显示的,已经说明通讯已经通上了,但PLC中设置了密码,只有输入正确输入正确了。PLC的版本是01.00,输入正确密码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包括上载。

楼主:
如果我找不到密码了,该怎么办?能重新编写程序吗?

网友F:
不用的,有卖软件的,很好用。我就买过用过。解开后后什么都可以干的,程序也不丢。

网友F:
我就有的,要的话给你一份。不能解型号后面带cn的plc。其余都可以

网友G:
求助S7-200通讯问题!用的是STEP 7-MicroWIN V4 SP3可以吗?请前辈指导!!

楼主:
给我一份,谢谢!福哥714

网友H:
能帮忙给我一份吗?

bbmzdwoaini◎163.com

网友I:
福哥给我一份吧,

tgnaibo@126.com

谢谢了

网友J:
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了,szhhtf@163.com.

网友K:
能不能给我一份多谢了,sunny_liping@yeah.net

网友L:
我也想要哦```o yeah ``gagalin888@yahoo.com.cn

网友M(2008-10-15):
我也想要?

lwluwenlong@yahoo.cn

谢谢了。

网友:
给一份吧,谢谢了cengy2000@163.com

网友N:
嗯,同意楼上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O:
对:福哥714 关于我就有的,要的话给你一份。不能解型号后面带cn的plc。

先谢谢福哥714 ,能给发一份吗,一直在找呢,dpq0532@sohu.com

网友P:
福哥给我一份吧,

liumingqin623@qq.com

谢谢了

网友Q:
你好,给我也来一份吧。 zgd73@sina.com

网友R:
能给我也发一个吗?先谢谢啦!hy821132@tom.com

网友S(2008-11-18):
福哥给我一份吧!谢谢!!!      953238325@qq.com

网友T:
给我来一份,,,,,好吗?

yeershan@hotmail.com

网友U:
帮忙给我发一份好吗!~?/ qwer8210@163.com

网友V:
呵呵;没有PASSWORD且不需要里面程序的话可以输入CLEARPLC,就会把密码清除;

当然里面的程序也会没有了;

网友W:
能给一份吗,先谢谢了。wanghongsen1@163.com

网友X:
楼主能告诉我您的数据线的具体型号吗?谢谢了

网友Y:
给我也发封啊

mafeixia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