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通过PLC设置主从关系?

楼主(2008-05-25):
现有两台一样6SE70的变频器,不同轴共同驱动一个设备,两台电机都带编码器,两台变频器通过DP挂S7400,变频器如何通过PLC设置主从关系?听说是把主变频器的电流作为从变频器的给定,但我有一个疑问,从变频器的给定参数P443是频率给定,如何将主变频器的电流转化成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

网友A:
好像slave是通过simolink与master连接的,PLC发设定值是只发给master的,然后内部自己负荷平衡。我也不是很清楚的,我不是搞传动的

网友B:
您可以参照炼钢转炉倾动电机的主从控制原理,是在程序里作的,速度给定可以设置如下:两台变频都要设置,保持速度给定一致.

U950.56=2

U070.01=3002

U070.02=3002

P443=420

网友C:
楼主说的情况,好像从变频为转矩(电流)控制,而不是速度控制或者速度饱和下电流限幅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情况,好像从变频为转矩(电流)控制,而不是速度控制或者速度饱和下电流限幅控制

没错,查了一下,好象是将主变频器的电流环读出来,再传给从变频器,不过我有点不明白电流环有哪些参数要传,还是只要将主变频器的给定P443读出来,再传就可以了

网友D:
变频器的主从控制一般是在SIMOLINK通讯中应用的,将一台的地址设置为0(即主站),另外设置成1即可,具体到怎么应用可以通过SIMOLINK通讯数据的传送来实现,依照楼主的工况,应将主站的转矩给定同时作为从站的给定,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块实现转矩的平衡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情况,好像从变频为转矩(电流)控制,而不是速度控制或者速度饱和下电流限幅控制

没错,查了一下,好象是将主变频器的电流环读出来,再传给从变频器,不过我有点不明白电流环有哪些参数要传,还是只要将主变频器的给定P443读出来,再传就可以了

不是给P443了,而是给的转矩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