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PC5转速调不上去

楼主(2008-05-25):
一台616G5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出现转速调不上去的故障(最高5HZ)检查电机和电位器都没有故障.更换一台616PC5备用品后该机台正常运行.请教师傅们故障变频器的问题大概出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A:
缺相  用久了都有这故障 我见多了

网友B:
没错!测量三相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二位,由于急,公司让采购拿到外面修去了.不过下次再出现一定注意输出电流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