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干式变压器的维护问题及通风降温的想法

楼主(2008-05-25):
我公司有两台型号为SCB9--2500/10/400的干式变压器,每台正常运行电流在2200A左右,

温度80度左右,开机至今已有近3年没有大的检查与维护,不知有关干式变压器的维护及巡检项目有哪些。

这两台变压器采用风冷、外吸内吹的方法降温,但有一问题如果内部风机故障将无法更换,后果不言而喻。

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开柜门用大的风扇向里吹风(因不可能停电),这是在没办法的前提下

才这么做(有安全隐患),现想对以上问题进行整改想听听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A:
内部风扇应该可以更换吧!找一找厂家吗!如果不能停电,不好办呀!

网友B:
呵呵,楼主考虑一下把整个变压器室的温度降下来.

网友C(2010-06-04):
在变压器罩子顶部做一个喇叭口,然后连接一个通风管,加装一台5#的轴流风机,可将变压器温度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