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8-05-25):
上面是编程电缆的接线图,大家对照上面自己做就可以了,不用买了!

网友A:
很好,很实用.现在有不少的电器要用到数据线,内部的连接也种种不一,这对我们使用者很不方便

网友B:
谢谢推荐!但是有时不同的插头还是不好买(有的教特殊),

网友C:
我的电脑是宏基TravelMate630 连接打印机25针是RS232端口吗?请教如何自制呢?

YXX1888@126.COM

网友D:
很好,谢啦!不过那种圆头好像不好买

网友E:
谢谢推荐!但是有时不同的插头还是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