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5-25):
我用的1.05.79的软件,一到宏编写的窗口软件就死机啊,重新装了都没用的.群主帮忙啊,急用.谢谢!

网友A:
等待中,,按理来说不会,,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郁闷啊。以前是用1.05.79使用版本写的程序,这次用繁体正式版本的1.05.79打开,打开宏程序窗口,软件就死机.以前的试用版本也找不到了,只有重新把所有的画面复制到一个新建的程序里,才可以的.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是不是winxp的问题啊。同一个版本装到其他电脑上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是不是winxp的问题啊。同一个版本装到其他电脑上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