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压力变送器与其他仪表用HART375调试的时候要加250欧母电阻

楼主(2008-05-25):
为什么压力变送器与其他仪表用HART375调试的时候要加250欧母电阻

网友A:
隔离电源的阻抗(动态接近零)。

网友B:
二楼的能不能讲的细一点,上述方法经常使用但不知原理。

网友C:
低价PLC、功能齐全
集合文本功能、结构紧凑
本机DC输入16点
本机DC输出8点
本机继电器输出8点
3个中断输入口、5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4个模拟量输入点
2个模拟量输出点
两个串口通信 232、485
有需要的请联系:1386060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