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行中的输出转矩计算

楼主(2008-05-25):
 有没有谁能告诉我 步进电机运行中的输出转矩或者功率如何计算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看看基础的电机教材比较好。

网友B:
那是

自己不要太懒惰

找不到再问别人啊

网友C:
对于基础一般的来讲难度很大,不是专门做电机的话还是不要深究的好

网友D:
其实这个确实很麻烦,不好算 。

由于电机特性,步进电机运行中转矩要小于保持力矩,并随转速增大,转矩有下降趋势。如果能正常运行,是可以从负载算起呢?负载运行需要的转矩*电机的转速

网友E(2008-07-23):
步进电机运行中为什么还要计算力矩啊?我们的步进电机都是有额定力矩输出的,不同速度下可以参照他的距频特性图,查一下啊,一目了然的。

网友F:
“步进电机运行中为什么还要计算力矩啊?我们的步进电机都是有额定力矩输出的,不同速度下可以参照他的距频特性图,查一下啊,一目了然的。”

给出的曲线,都是保持扭矩,不是真正的驱动输出扭矩。

网友G:
刘老师:距频特性图不是反应的不同转速下的距频特性,保持力矩是指静态的力矩吧?北京步进的提法也是我的理解。

网友F:
距频特性图不是反应的不同转速下的距频特性

个人认为,那是瞬时的保持力矩。我很少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资料中见到同时给出保持力矩与驱动力矩的,基本上都是给保持力矩以及相应曲线。当年 四通电机 的人告诉我,对于两相电机而言,这两个数值可以相差一倍到10倍。

网友G:
刘老师:真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你说的这两个概念。什么是保持力矩与驱动力矩的定义?瞬时的保持力矩怎么理解?

网友F:
我也只能把当年四通电机的人告诉我的话大致重复一下:步进电机里面的电流,事实上不是让电机运动的,而是让电机停在一定位置上的,即使在运动中也是如此。外部用力改变电机的位置,需要比较大的力量,而外部力量只是让电机不随电流改变位置,需要的力量小得多。

网友H(2010-07-06):
引用 网友F:
关于我也只能把当年四通电机的人告诉我的话大致重复一下:步进电机里面的电流,事实上不是让电机运动的,而是让电机停在一定位置上的,即使在运动中也是如此。外部用力改变电机的位置,需要比较大的力量,而外部力量只是让电机不随电流改变位置,需要的力量小得多。
那知道保持转矩那些,怎么知道它的输出转矩啊?选电机的时候参考保持转矩就可以还是必须知道输出转矩 了?

网友F:
那知道保持转矩那些,怎么知道它的输出转矩啊?选电机的时候参考保持转矩就可以还是必须知道输出转矩 了?

也只能是咨询厂家,有些厂家是会提供两个力矩参数的。至于选型时哪个重要,这要看您是做什么用的了。

网友I:
保持转矩的应用目的在于止动,输出力矩的应用目的在于驱动,这两个参数厂家一般都会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