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 PLC能否通过指令改变运行状态?

楼主(2008-05-25):
AB PLC能否通过指令改变运行状态(run,prog,remote run…)?如何改变?

网友A:
这个topic不错,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我使用AB PLC很久了,有机会一起交流。

网友B:
应当是不行的,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哪怕你可以通过指令把PLC从RUN-->Program,这时PLC已经不运行了,又怎么能把PLC再从Program-->RUN呢?

网友C:
通过通讯改变s位是可以实现的。通过梯形图可能只能实现单向的状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