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与线电流之间的换算

楼主(2008-05-25):
比如一台30KW的电机,380v的,它的线电流大概是60安,那它的相电流是多少呢,请问怎么换算的,有公式吗?

网友A:
要看电机的接法。星型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三角接法相电流就不是线电流了.

网友B:
三角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根号三倍。

网友A:
要依据接法而定。

网友C:
她是什么接法啊!要依据接法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