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8-05-25):
请问一台30千瓦的电机,380伏,它的线电流大概是69安,那它的相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要看电机的接法。如果是星形,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如果是三角形的话,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732倍

网友B:
学习,受益匪浅啊!!!

呵呵,最基础的,是我最需要的

网友C:
  为什么是他的1.732倍啊

网友D:
星形接法:线电压(380V)等于1.732倍相电压(220V),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角形接法:线电压等于相电压(220V),线电流等于1.732倍相电流。

网友E:
如果是星形,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如果是三角形的话,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732倍

网友F:
够基础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机的接法。如果是星形,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如果是三角形的话,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732倍

"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732倍"我看不明白,其中的"相"是指电源的相还是电机绕组的相,还有这个"线"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