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MODEM上网

楼主(2008-05-25):
Windows 98:分别安装好两个调制解调器。进入“拨号网络”,用鼠标右键单击上网的连接图标比如“我的连接”,打开“属性”,进入控制菜单。在下面的“连接方式”里选择好一个调制解调器。选择“多重连接”,添加另一个调制解调器。OK,现在用这个连接上网就是使用的双“猫”了。 Windows 2000:同样进入“网络和拨号连接”,选择“拨号连接”,别急着上网。点击“属性”,在“常规”里面就看见了所有安装了的调制解调器,把他们选上。现在拨号就是双多“猫”上网了。
注意:两块内置“猫”如果都是PCI的,一般不容易实现双多“猫”上网。两个“猫”上网,速度不会是两个分别上网的总和,而是现在比较慢的那个的速度的两倍。
打不开任何网页上网不传数据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网络状况较差,网络繁忙。
2、协议问题,主要牵涉到3个内容:拨号网络适配器,TCP/IP,Microsoft友好登录。
3、Modem的连接速度偏离了线路状况。
解决方法如下:
1、请用户换一个ISP服务商来试。在网络不繁忙的时候登录网络。
2、在“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网络”上删除所有协议,然后重启,安装所需各项:Microsoft友好登录、拨号网络适配器、TCP/IP协议,然后重启电脑。
3、使用at指令中的限速指令详见“限速指令”。如果仍然不行则建议用户换一条线路来测试,从而判定Modem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A:
这招早试过了,不过现在没人用W98了吧?况且现在宽带又便宜谁还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