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_V54_SP3上的仿真怎么不可以用?

楼主(2008-05-25):
我安装好了Step7_V54_SP3可以用了 可是我装的仿真软件怎么打不开呢?

装了好多次都是这样 大家帮忙看看啊> 在Step7_V54_SP3有仿真的图标了 你点一下仿真什么反映也没有就是打不开

网友A:
您装的仿真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呀,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您好的仿真软件有问题,可以到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下载安装.

楼主:
我用的也是5.4的仿真软件啊啊

网友B:
我估计还是安装的有问题  吧  我建议 重新安装  这种情况没有见过

楼主:
我从装了好几次了  你们谁知道西门子的授权是怎么用的啊  我有授权 可是我不知道用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