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8-05-25):
  ABB变频器ACS600   75KW驱动板上有ABB  57619104字样是不是型号,条形码上有TYPE:  NGDR-03C ,    还有SERNO:1510534  EP字样,请问各位师傅,哪一组是型号.本人现有6块,wotpionfou@163.com

网友A:
TYPE就是型号的 意思

网友B:
ABB的零件不好认,我以前修过,要是你确定坏了就把它砸开看看是什么就行了。

楼主:
NGDR-03c是型号,谢谢,在机器上试过,都是好的,有二块有人买了,还有4块,电话13006834543吴工

楼主:
还有44块,电话13006834543吴工

网友C:
请问几成新?多少钱一块?

楼主(2008-06-25):
6楼您好,有6成新,900元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