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5):
以太网中两只PLC CPU之间进行通讯,各自都配有CP343-1,该调用系统功能块中的什么块进行通讯呢?

假设第一只CPU 用Profibus下挂3个子站为300PLC、200PLC和ET200M,那他们之间通讯该调用什么系统功能块通讯?请教下,谢谢

网友A:
下载:<西门子工业通信指南>一书看一下

网友B:
哦,还有这样的书啊,,,,,,,

网友C:
两PLC之间通讯如果使用S7连接,可以使用SFB14、SFB15进行

子站使用映射I/O进行通讯。

如不明白就买楼上说的书看吧!

网友D:
:<西门子工业通信指南>一书确实不错。

网友E:
我已将此书的电子版式上传到自助资料库,敬请下载察看吧,

网友F:
我怎么有找到啊,链接地址能给一下吗?

网友G:
如果用cp做两个plc通讯则需要用ob35,然后用sfc14,15

网友E:
<西门子工业通信指南>一书下载可以到这: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9ECC-B38A3A443D65

网友E:
如果用CP作以太网通迅的话,是要调用FC5 FC6 功能块的,

下面给您贴上FC5  的功能说明,FC6基本相同,一个为发送,一个为接收而矣.

CALL FC 5   //调用AG_SEND块

ACT := M 20.0    //由存储位触发作业

ID := MW 22    //根据组态,连接ID

 LADDR := W#16#0100  //=硬件配置中的LADDR 256(十进制数)

SEND := P#db99.dbx10.0 byte 240    //带发送数据的缓冲区

 LEN := MW 24   //发送数据的长度信息

DONE := M 20.1   //已执行代码

ERROR := M 20.2   //错误代码

STATUS := MW 26  //状态代码

网友H:
可以在网上下载S7-300教程.pdf版本的,里面可以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