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INCC的一数据库复制到另一台WINCC数据库系统中?

楼主(2008-05-25):
如何将WINCC的一数据库复制到另一台WINCC数据库系统中?

娄据库是SQL SERVER for WINCC.

网友A:
1.将右下角图标的 SQL SERVER SERVICE 停止后才能将它的库文件 *.mdf  (和*.ldf)复制走;

2.复制到另一台SQL SERVER的任一目录中或原位置,在Server Manager中,

Server Manager-->Databases-->右击--->所有任务--->Attach Database(链库)-->浏览到复制来的.mdf,

3.为新增的库新建登录及访问权限;

网友B:
还没做到呢,不过可以借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