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UPS的原理与维护

楼主(2008-05-25):
小型UPS的原理与维护
一、UPS原理简介

UPS(即不间断电源系统),根据其供电方式,可分为在线式和后备式两种。在线式UPS控制线路比后备式复杂,且价格较贵,常用于比较重要的地方。 -->这里主要讲小型后备式UPS电源。

PC机常用的一般是小型的500W~1000W UPS。当市电中断后,由UPS供电5~I0分钟,并发出报警声,以提示用户快速处理好工作,在存盘后正常退出,以使信息不受破坏。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市电正常时,通过UPS内部的整流、稳压、滤波,直接输出220V电压,并对机内的蓄组浮充电,电池及逆变等器件都处于后备状态;当市电中断时,蓄电池组由充电状态变为放电状态,各部件处于逆变状态,经逆变器和升压器处理输出220V电压供使用。

二、注意事项及正常维护要点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UPS由市电供电,逆变器不工作,其它逻辑控制部件虽然处于上电状态,但都是低电压、低功耗。在市电中断时,逆变大功率开关管工作时间比较短,所以出现故障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UPS出现故障,大多数是由于用户使用不当所造成。

在使用UPS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使用时,电池一定要充足电,且蓄电池接线应接触良好。电压过低或不接电池时不要开启UPS,否则有可能发生危险。

2.每次开机前,一定要关闭UPS所带的全部负载。一定要在市电正常的情况下开UPS,待UPS正常供出电压后,再让负载用电。

3.在无市电的情况下不要开启UPS。当市电断电后,要尽快把工作处理好先关闭机器,再关UPS。UPS关闭后,一定要等10秒以上再开启UPS,以防损坏UPS。

4.若UPS长期在市电情况下工作,建议每三个月左右拔掉交流电源,使逆变器工作,让蓄电池组放电,直至其报警信号变短时,再接通外部电源。这样不但能检查蓄电池及逆变器工作是否正常,而且还可以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5.UPS的实际负载要以其功率的70%为准,如实际功率为700W,应选择功率为1000W的UPS。注意负载不能是可控硅整流电路和较大的电感电路,否则会发生危险。

6.在电池充电时间足够的情况下,逆变器负载在70%左右时,若UPS工作2~3个月后报警信号变得短且急促,则说明蓄电池寿命到了极限,必须更换电池。否则,不但影响工作,还可能造成其它不良后果。新电池要经过充电,才可正常使用。

7.在UPS工作时,一定要有人看守。遇到市电中断时UPS报警要及时关掉UPS,否则蓄电池会因放电过量而缩短寿命,或者烧坏逆变管。注意到以上几点,UPS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且蓄电池使用寿命可达3~5年。

UPS常见的故障及检修方法如下:

1.逆变管烧毁

待查出管子烧毁原因后,换上新管就可以正常工作。新管工作参数一定要符合要求,其耐压值一定要超过蓄电池电压的两倍,β值不得低于150,否则管压降加大,管子生热快,易再次被烧毁。

2.蓄电池无电

蓄电池无电或电压过低,也是造成逆变管烧毁的原因。更换新电池时,注意更换的新电池型号一定要与原来的相符,电压不能高,但Ah数可适当增大。新电池一定要连续充电六个小时。

3.市电正常,但UPS工作在逆变状态

先检查市电输入变压器绕组及保险,若无问题,可检查次级电路和负载。

4.逻辑控制电路有故障

逻辑控制电路有问题,可按逻辑关系,参考有关脚电压及波形逐级检查。检查时,一定要把逆变管输入端的插头拔掉。这样,既可避免发生意外,又可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A:
介绍比较详细,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