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冗余系统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8-05-25):
首先安装在SCADA_A 和 SCADA_B 上的软件:
1. iFIX HMI Pak
2. iFIX Redundancy 选项(随 iFIX安装时已安装)

安装在客户机上的软件:iFIX Client

硬件连接:所有计算机通过以太网连接。SCADA服务器与硬件设备连接。

功能描述:数据采集:SCADA_A 和 SCADA_B上的过程数据库的定义是完全一样的, 两台机器上的IO通讯
同时进行。SCADA_A配置成主机,SCADA_B配置成备用机。以上在 SCU中完成。

冗余切换过程:在客户机一端设置远方服务器名时使用以下方式:逻辑名只有一个:LINE1,实际的名字
是两个:SCADA_A和SCADA_B,在选取数据源时,只会看到一个远端的计算机节点名:LINE1。服务器设置SCADA_A
的Partner是 SCADA_B,SCADA_B的Partner是SCADA_A。正常情况下,两台SCADA同时读取硬件数据,但是客户端只
从主服务器读取数据,即客户端只能看到 LINE1来的数据,报警和历史数据采集。iFIX内部有网络变量TAG,SCADA_B
不断通过以太网检查 SCADA_A的状况,如发现她出了故障,便将主备角色进行切换并将其成为主服务器的消息发
给客户机,客户机立即会将数据源切换到备用服务器,整个过程时间约为1-2秒,由于数据采集在两台服务器上同
时进行的,故不会发生丢失,并且 iFIX冗余选项可以进行网络报警同步,保证报警的一致性。

系统修复过程:当主机修复后又回到网络中时,可以在客户端将主备状态重新手动切换回来。所有操作可
以通过iFIX安装时带来的网络和冗余角色操作画面完成。

网友A:
ifix麻烦的地方就是要买的配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