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钻问题分析请教

楼主(2008-05-25):
目前我们有台PCB钻孔机,单个轴易断钻咀,分析可能是压脚与PCB板接触面不水平,或压脚面与主轴不垂直,或是主轴与板面的垂直度不够好,造成钻咀受力不均而断钻,请问1.主轴垂直度如何测定,是划园于板面就行吗2.压脚接触面水平度及它与主轴的垂直度如何判定或检测呢

网友A:
是在什么时候断,一接外PCB板就断了,还是在什么时候断?

楼主:
多谢关注,有时断半截的时侯多,小钻咀断得少,而中等如0.65和0.9断得多,而其它轴没断过,所以该轴有问题,但换全新的轴仍然会断,RUNOUT可排除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