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800使用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5-25):
请问那为ABB大侠能否告诉我在ABB的ACS800多传中,2000米的告诉纸机能否不使用编码器来控制,原来是编码器控制,怎么切掉编码器呢?

楼主:
请问哪为ABB大侠能否告诉我在ABB的ACS800多传中,2000米的高速纸机能否不使用编码器来控制,原来是编码器控制,怎么切掉编码器呢?

网友A:
可以的啊:只要将50.03参数改为INTERNAL;98.01选为NO就可以了

网友B:
将50.03参数改为INTERNAL;98.01选为NO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wo

网友C(2008-10-11):
出售ABB配件
NAMC-11 1块
NIOC-01 1块
NINP-61C 1块
NPOW-42C 1块
NGDR-02C 6块
NINT-43C 1块
NXPP-01 2块
模块PP15012HS 3只
有需求者请联系13355288766

网友D(2009-02-19):
新版本的是5006吧

网友E:
同意二楼的!

网友F(2009-03-26):
可以,直接在98组里把编码器功能禁止就行。

网友G(2009-04-28):
acs800 屏掉编码器 只需要把5006设为INTERNAL就可以了

网友H:
切换掉编码器很容易,但是控制精度会大大降低,建议不要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