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ACS800传动问题

楼主(2008-05-25):
有没有ABB高手,QQ68860406请教

网友A:
貌似高手的问题,很多人都要怯步了。

网友B:
你要说是什么问题的呀!

楼主:
们纸机传动今天出了点问题.一编码器坏掉了,我更换了它,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位试过把编码器屏蔽掉.不用它控制!我们纸机的速度是2000米/分

网友C:
可以不要编码器,但是你的速度很高,最好还是用好.

楼主:
请问各位!哪些卡件更换后要重新下载程序!对于ACS8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们纸机传动今天出了点问题.一编码器坏掉了,我更换了它,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位试过把编码器屏蔽掉.不用它控制!我们纸机的速度是2000米/分

反馈方式改动一下就可以

网友D:
对:工控神人 关于

们纸机传动今天出了点问题.一编码器坏掉了,我更换了它,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位试过把编码器屏蔽掉.不用它控制!我们纸机的速度是2000米/分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你用的ABB什么型号,ABB的变频器可以实现不用编码器,它本身可以自己计算速度

网友D:
从软件里可以设置,看看说明书

网友E(2008-07-11):
把50.03改为INTERNAL就可以了。

网友F:
不用编码器反馈的话,控制精度差好多了。

网友G:
有时不加编码器,反而好得多

网友H:
工控神人。你真是太“神”了!

建议你好好好好的看一看ACS800 系统传动的固件手册

你问的问题属于极其初级的,还要请高手回答?至于用不用编码器,是根据你的具体传动点的位置和精度要求定的

网友I:
ABB的变频器可以实现不用编码器,它本身可以自己计算速度

网友J:
ABB的变频器 里面有电机模型 可以估算速度,但是采用编码器时精度较高

网友K:
98组里面有一个选项的,你把编码器屏蔽掉设N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