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输出编码器

楼主(2008-05-26):
请问能用线性输出的编码器直接驱动伺服么?要如何设置?

网友A:
“请问能用线性输出的编码器直接驱动伺服么?要如何设置?”

有些蒙了。编码器是反馈器件、伺服是动力执行器件。常规是上位机(PLC、控制器等)给伺服电机发信号,来实现执行,然后编码器提供反馈型号啊。

不过,伺服电机是执行元件,如果你编码器给他电压或脉冲,并驱动器处于不报警的话,是可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