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求助

楼主(2008-05-26):
刘老师及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东西,想用松下伺服电机实现从0度到90度转动过程中是一个完全加速的过程,到90度停止,还请大家帮帮忙想想,我是一个新手,可能问题很白痴,还请大家见谅.

 我听说可以用T/S加速,但我不是很懂,大家帮帮忙吧,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带有PVT(特点)的伺服控制器,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你提出来的问题.

网友B:
“想用松下伺服电机实现从0度到90度转动过程中是一个完全加速的过程,到90度停止”

晕了。既然是定位怎么可能是一直加速不减速呢?还是要规划下加速、匀速、减速的。要不怎么90度停止呢?至于加速曲线,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你的控制系统啊。伺服电机只是被动的执行机构。

网友C:
就是用谁的伺服,我想您如果只加速不减速,谁的也停不下来吧?我猜你还是想用一个加减速曲线来规划一下!!!!

网友D:
兄弟你描述不太清楚,任何运动一定情况,突然停下来必须有一减速过程,看这减速曲线来决定减速时间。

网友E:
我的公司也用的是松下MINAS A4系列的电机,我对这方面的东西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我们现在想用转矩控制,请问我们需要更改那些参数,我们外部还要借一个信号源,应该接一个怎样的信号源,参数怎样设定?

网友F:
需要改什么参数,还是看手册比较快.

至于怎样的信号源,必须先清楚打算用这个信号源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