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控制用变压器是不是就是隔离变压器呢 ?

楼主(2008-05-26):
机床控制用变压器是不是就是隔离变压器呢 ?不小心碰到其中的一根没什么问题把?

网友A:
是隔离变压器,一般输出24或者36V,不小心碰到其中的一根没什么问题把?关键碰什么地方,如果碰到输入端(380V的)不死也得吓你尿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