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修过惠丰1500系列110kw机器无输出,模块没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5-26):
那位高手修过惠丰1500系列110kw机器无输出故障,模块没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看各路驱动电压有没   再看参数是否被人动过    我在武汉  如果实在搞不定可以和我联系 13026130765

网友B:
驱动部分好好查查,若都无问题,主板的可能性也有.不过主板的故障率很低

网友C:
查查主板与驱动板的连接排线

楼主:
谢谢各位,驱动板插接头松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