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8-05-26):
各位大侠:

        你们好!本人有一台三菱驱动器MR-J2S-100A,显示RL.37故障,请那位好心的大侠指点一下,如能提供中文说明书最好!

        本人邮箱:chhongb-668@163.com             qq:814009541

                                                                                                    谢谢!

网友A:
故障代码是AL.37

故障原因是放大器故障使参数设定值发生改变

建议是关机彻底放电后重新设定参数,如果不行更换伺服放大器

网友B(2008-10-19):
ad75可能也会出问题,一般出现此故障AD75会报警,通过AD75软件FMAT参数,重新COPY一台参数或修改正确的

参数就OK了

伺服放大器一般换了也不一定有用的

网友C:
保证接线正确的情况下,从新设定参数

网友D(2008-11-24):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

网友E:
                          ;  三菱驱动器MR-J2S-100A,显示RL.37   "  这种故障即是你参数没问题,我也能修好.

                         电话:076985590365                    黄先生                    QQ:307717125

网友F(2009-03-02):
引用 网友A:

故障代码是AL.37

故障原因是放大器故障使参数设定值发生改变

建议是关机彻底放电后重新设定参数,如果不行更换伺服放大器

完全正确!

网友G:
没用过其它的伺服放大器,只用过三菱的产品,MR-J2S-40,MR-J3-100A,总的感觉比较烂。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修过,很简单13556213286

网友I:
看说明书,找到故障代码,然后看故障解决方法。

最好学会方法,而不是仅仅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