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行业专业术语

楼主(2008-05-26):
电机 electric engine; electric machine; electric (al) motor
电机参数 parameter of electric machine
电机槽宽 tooth ratio
电机槽内导体 electric machine slot-conductor
电机常数 constant of the machine
电机厂 motormaker
电机车 haulage motor
电机车架空线保护 trolley wire guard
电机车运输 electric(al) haulage
电机传动辊 motorised roll
电机传动轴 motor transmission shaft
电机磁场 motor-field
电机的电气线端 electric terminals of a machine
电机的规格 rating of machine
电机的输入功率 power input to a machine
电机的铁间空隙 entrefer
电机底座 motor base
电机电刷 motor brush
电机调整器 regulator generator
电机定子铁芯自动焊接机 dynamo stator core automatic welder
电机端部磁场 end-region magnetic field of electrical machine
电机短路测试仪 electric motor short circuit test instrument
电机放大器 amplidyne generator; motor amplifier; rotating amplifier
电机放大器控制部件 amplidyne control unit
电机放大器伺服系统 amplidyne servomechanism
电机放大伺服机构 amplidyne servomechanism
电机钢 dynamo steel
电机钢板 dynamo steel sheet
电机工程 electric engineering
电机工程师 electrical engineer
电机功率 power of motor
电机规格 rating of machine
电机硅钢片 dynamo sheet
电机黄铜合金 motor brass alloy
电机减速机 motor reducer; motor reducing gear
电机壳 motor casing; motor enclosure
电机控制 electric machine control
电机控制器 machine controller
电机偏心率 motor eccentricity
电机起动器 motor starter
电机青铜 dynamo bronze
电机驱动 motor drive
电机驱动的 motor-driven
电机驱动开关 motor driven switch
电机驱动种子清选机 motor-driven seed cleaner
电机绕组 machine winding
电机设计 electric machine design
电机室 motor room
电机输送 motor transport
电机数量 number of motors
电机损耗 loss of machine
电机碳刷 carbon brush for electric machine; motor carbon
电机效率 electric efficiency; electrical efficiency
电机械加工 electromechanical working
电机械模拟 electromechanical analogy
电机学 electromechanics
电机用薄钢片 dynamo sheet steel
电机用硅钢片 dynamo steel sheet
电机用油 motor oil
电机油 dynamo oil; electric engine oil
电机运行特性 electric machin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电机制造业 electric manufacturing
电机轴 motor shaft
电机轴承 motor bearings
电机转子试验装置 motor rotor tester
电机转子压铸机 die-casting machine for motor rotor
电机自动继电器 motor automatic relay
电机座 motor cabinet
电机座位 motor cavity
3-phase slip-ring induction motor 三相滑环式感应电动机
3-phase squirrel cage induction motor 三相鼠笼式感应电动机
battery-operated motor cycle (玩具) 电动摩托车
bearing of motor 电动机轴承
bin drive motor 分页格驱动电机
biphase motor 两相电动机
bisynchronous motor 双倍同步速度电动机
blower motor 鼓风电动机; 鼓风机用马达
boost motor 助推器; 加速器
Boucherot (squirrel-cage) motor 双鼠笼式电动机
box-frame motor 箱形机座电动机; 框形电动机
brake motor 制动电动机
brush and slotless motor 无电刷槽电动机
brush motor 换向器电动机; 整流式电动机
brush-shifting motor 移刷型电动机
built-in motor drive 单独电机传动; 单独内装电机传动
built-in motor 机内电动机
cage motor 鼠笼式电动机
cam-type axial piston motor 斜盘式轴向柱塞电动机
canned motor pump 密封电动泵; 密封式电动泵; 屏蔽泵
canned motor 封闭电动机; 密封式发动机
capacitive motor 电容电动机
capacitor induction motor 电容电动机
capacitor motor 电容起动电动机; 电容器起动电动机; 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电容式电动机
capacitor split-phase motor 电容分相式电动机
capacitor start and run motor 电容起动行驶式电动机
capacitor start motor 电容起动电动机
capacitor start-run motor 固定分相电容器式电动机
capacitor-start motor 电容器起动电动机; 电容式启动电动机
capacitor-start-and-run motor 电容式启动和运转的电动机
capstan motor 主导电动机; 主动轮电动机
cascade motor 级联电动机
cascade motors 级联电动机组
ceiling-fan motor 吊扇电机
cell motor 电池电动机
centre drvie motor mower 中央驱动动力割草机
ceramic permanent-magnet motor 陶瓷永磁电动机; 铁淦氧永磁电动机
chain-drive m

楼主:
constant current motor 定流电动机
constant displacement motor 定量马达
constant field commutator motor 定激励整流式电动机
constant power motor 恒定功率电动机
constant pressure motor 等压内燃机
constant speed motor 等速电动机; 恒速电动机; 定速电动机
constant torque asynchronous motor 恒力矩异步电动机
constant voltage motor generator 恒压电动机发电机
constant voltage motor 恒压电动机; 定电压电动机
constant-current motor 恒流电动机
constant-speed motor 等速马达
constant-voltage motor 恒定电压电动机
continuously rated motor 连续额定运行电动机
continuous-time-rated motor 连续运行电动机
converter-fed motor 换流器供电电动机
coolant pump motor 冷却液泵电动机
cooled motor 冷却式发动机
crane motor 吊车电动机
crawler-type motor grader 履带式自动平地机
crescent gear motor 内啮合齿轮马达
cross feed motor 交叉馈电式电动机
cumulative compound motor 积复激电动机
cup motor 杯形电机
current-displacement motor 深槽电动机; 深槽感应电动机
cutter motor 截煤机电动机
cycloid gear hydraulic motor 摆线齿轮油液压马达
cycloidal gear reducing motor 摆线齿轮减速电动机
cycloidal needle wheel type motor 摆线针轮电动机
DC electronic motor 离子式直流电动机
DC series motor 串激直流电动机
dead motor 关闭的电动机
decompounded motor 差复励电动机
decussation motoria 运动交叉
deep-bar motor 深槽鼠笼式电动机
deep-slot induction motor 深槽感应电动机
deep-slot motor 深槽感应电动机
deep-slot squirrel cage motor 深槽鼠笼式电动机
definite-purpose motor 专用电动机
deluge proof motor 防水电动机
Denison motor 丹尼森液压电动机; 轴向回转柱塞式液压电动机
Deri motor 德里电动机
Deri repulsion motor 德里推斥电动机
despun motor 反旋转电动机; 反自转电动机
diaphragm motor 膜片阀控制电动机; 光阑驱动电动机
die-casting machine for motor rotor 电机转子压铸机
diesel motor roller 柴油碾压机; 柴油压路机
diesel motor 狄塞尔发动机
differential compound motor 差复激电动机; 差复励电动机; 差复励电视机; 差复绕电动机; 差绕复激电动机
differential motor 差绕电动机
differential selsyn motor 差动自动同步电机
differential shunt motor 差并励电动机
differential wound motor 差励电动机
differential-field motor 他激差绕直流电动机
differential-field series motor 串激差绕直流电动机
differentially-compound wound motor 差复激电动机
differentially-wound motor 差绕电动机
direct motor drive 电动机直接传动
direct motor driven 单电动机传动的
direct-connected motor 直连电动机
direct-coupling motor converter 连轴电动换流机
direct-current motor control 电动机电子控制
direct-motor-driven 单电动机传动
disabled motor switch 电动机故障断路器
dither motor 高频振动电动机; 高频振动电机; 高频振动用电动机
double armature motor 双电枢电动机
double commutator motor 双整流子电动机; 双换向器电动机
double motor 双电动机
double squirrelcage motor 双鼠笼电动机
double-casing motor 双层机壳式电机
double-fed repulsion motor 双馈推斥电动机
double-reduction motor 两级减速电动机
double-unit motor 双电动机机组
drag-cup induction motor 空心转子感应电动机
drag-cup motor 拖杯式电动机; 托杯形电动机
drag-cup type rotor motor 空心转子电动机
drill-motor rotor vane 钻孔转子叶片
drip-proof motor 防滴式电动机
drip-proof type induction motor 防滴式感应电动机
drive motor 传动马达
driver motor 主驱动电动机
driving shaft motor 传动轴电机
drop-proof type motor 防滴水式电动机
drum motor 鼓形电动机
dual-capacitor motor 双电容器式电动机
dual-frequency motor 双频率电动机
dual-thrust motor 双推力发动机
duocentric motor 同心双转子电动机
duplex power feed type A.C. commutator motor 并联馈电整流式交流电动机
dust-tight type motor 防尘式电动机
dynamoelectric motor 旋转换流机
eddy currents in attraction type motor 吸引型电动机中的涡流
eddy-current motor 涡流电动机
either-rotation motor 双向电机
electric (al) motor 电机
electric hoist with creep lifting motor 变速电葫芦
electric motor car 电动车; 电动机车
electric motor coach 电动客车
electric motor drive 电动机传动
electric motor driven butter churn 电动乳脂制作器
electric motor for rolling way 辊道电动机
electric motor generator 电动发电机
electric motor movie camera 电动式活动摄影机
electric motor oil 电动机油
electric motor saw 电锯; 电力锯
electric motor short circuit test instrument 电机短路测试仪
electric motor signal mechanism 电动臂板信号机构
electric motor truck 电气载重车
electric motor 电动机
electric motor-drawn channel scraper 电动粪槽刮铲
electric motordriven point mechanism 电动转辙机构
electric motor-operated fixed crane 固定式电动起重机
electric pulse motor 电脉冲电动机
electric starter motor 电力起动机
electric vehicle motor 牵引电动机
electric wiper motor 刮水器电动机
electrical motor 电动机
electrically operated motor car 电动车
electro-hydraulic servo motor 电动液压伺服电动机
electrohydraulic stepping motor 电液步进马达
electromagnetic speed-adjustable motor 电磁调速电动机
electromagnetic variable-speed motor 电磁调速电动机
electro-motor 电动马达
electronic motor control 电动机电子控制
electronic motor controller 电子电动机控制器
electropneumatic point motor 电动气动转辙机
electropneumatic signal motor 电动气动信号机
electrostatic motor 静电电动机; 静电电动机
elevating motor 升降电动机
elevation drive motor 仰角传动电动机; 仰角驱动电动机
enclosed motor 密封式电动机; 封闭电动机; 封闭式电动机; 封闭型电动机
enclosed type induction motor 封闭式感应电动机
enclosed type motor 封闭式电动机
enclosed ventilated motor 封闭通风式电动机
engine cranking motor 发动机起动马达
Enor motor 埃诺罗式叶片液压马达
E-P signal motor 电动气动信号机
epicycle motor 行星减速电动机
erection torque motor 竖起力矩电动机; 架设转矩电动机
exciter motor-generator 励磁电动发电机
expiratory motor neuron 呼气运动神经元
explosion motor 爆燃式发动机
explosion-proof motor 防爆马达; 防爆型电机
explosion-proof type induction motor 防爆式感应电动机
explosion-proof ventilated synchronous motor 防爆通风型同步电动机
explosive motor 内燃发动机
external concrete vibrators with motor 带电动机的混凝土振动器
externally reversible motor 双向启动可逆电动机
external-rotor motor 外转子式电动机

楼主:
face-type motor 凸缘型电动机
fan motor 风扇电动机; 风扇马达
fan-cooled motor 全封密风冷式电动机
farm motor 农用电动机
feed motor 进给电动机
Ferraris motor 费拉里电动机
field-control motor 磁场可控式电动机; 可调磁场型电动机
fixed brush type polyphase series motor 固定电刷式多相串激电动机
fixed displacement motor 定量马达
fixed-displacement motor 定容量马达
flame-proof 3-phase induction motor 防爆型三相感应电动机
flame-proof electric motor 防爆电动机
flame-proof motor 防爆式电动机
flange motor 凸缘底座电动机; 凸缘型电动机
flanged motor 凸缘电动机
flange-mounted motor 凸缘型电动机
flange-type motor 凸缘型电动机; 法兰式电动机
flea-size motor 超小型电动机
fluid motor 液力发动机; 液压马达
fluid power motor 液压发动机
fluid pressure motor 液压电动机
fluid servo-motor 液压伺服马达
fluidic stepping motor 射流式步进电动机
fluid-power motor 液力电动机; 液力马达
follower motor 随动电动机
foot engine with electric motor 牙科脚踏电动二用钻机
foot-mounted motor 底座安装型电动机; 落地安装型电动机
force motor 执行电动机
forced-ventilated motor 强制通风式电动机
form-wound motorette 模绕线圈试验装置
foundation bolt for motor 电动机地脚螺栓
four-phase stepper motor 四相步进电动机
four-pole motor 四极电动机
four-stroke motor 四冲程发动机
four-wheel motor vehicle 四轮机动车辆
fractional electric motor 小功率电动机; 分马力电动机
fractional horse power motor 分数马力电动机
fractional horsepower motor 分马力电动机
fractional horse-power motor 分数功率电动机
fractional HP light metal induction motors 铝合金壳分马力感应电动机
fractional-horsepower asynchronous motor 分马力异步电动机
fractional-horsepower motor 低功率电动机
fractional-horse-power motor 小马力电动机
frame suspended motor 底架悬挂电动机; 底座悬挂型电动机
frost-proof motor 耐寒式电动机
full voltage starting motor 全电压起动电动机
fully-flameproof motor 全防爆型电动机
gas for motor fuel 气态发动机燃料; 动力煤气
gas motor 煤气发动机; 煤气机
gasoline motor car 汽油车
gasoline motor 汽油发动机
gas-pressurized rocket motor 气压式液体火箭发动机
gate motor 栏木电动机
gear head motor 齿轮减速电动机
gear motor for screw conveyer 螺旋输送器减速电动机
gear motor 齿轮电动机; 齿轮马达
gear(ed) motor 减速电动机
geared motor 齿轮传动电动机; 齿轮传动马达; 齿轮电动机; 带变速齿轮箱的电动机; 带减速齿轮的电动机
geared-down motor 齿轮减速发动机
gear-type hydraulic motor 齿轮式液压马达
gear-type motor 齿轮液压电动机
gear-within-gear motor 内啮合齿轮马达
general-purpose motor 通用电动机
generator-motor set 发电机电动机组
gimbal servo motor 万向伺服电动机
gimbaled motor 悬挂式电动机
gimbaling rocket motor 万向架支座火箭发动机
glass reinforced plastic motor lifeboat 玻璃钢机动救生艇
governor motor 调节马达; 调速电动机; 调速器电动机; 调速器用电动机; 调整机用电动机
graduation of the motor currents 电动机电流级加法
gramophone motor 唱机电动机
grinding head motor for woodworking 木工专用磨头电动机
grinding head motor 磨头电动机
grinding wheel drive motor 砂轮电机
gunmetals motor carriage 机械化炮车
gyro motor 陀螺马达
hand motor 手电动机
harmonic motor 谐波电动机
haulage motor 电机车
head motor 头部发动机
heat-pipe motor 热管冷却电动机
heat-resistant motor 耐热电动机; 高温电动机
heavy motor truck 重型载货汽车
Hele-Shaw motor 径向活塞式液压电动机; 径向活塞式液压电动机
hermetic motor 密封式电动机; 密封式电动机; 密封型电动机
hermetically sealed motor 密封式电动机
hermetically-sealed motor 密封型电动机
heteropolar D.C. linear motor 多极直流直线电动机
high capacity motor 高功率电动机
high frequency motor generator 高频电动发电机
high power motor 大功率电动机
high slip motor 高转差率电机
high speed low-noise synchronous motor 高速低噪音异步电动机
high torque AC motor 大转矩交流电动机
high torque and low speed motor 大转矩低速电动机
high torque motor 高启动转矩电机
high voltage motor 高压交流电动机
high voltage wound asynchronous motor 高压卷线异步电动机
high-capacity motor 大型电动机; 高功率电动机
high-compression motor 高压缩发动机
high-output three-phase induction motor 高功率三相感应电动机
high-slip induction motor 高滑差感应电动机
high-slip motor 高滑率电机
high-speed motor 高速电动机
high-speed servo motor 高速伺服电动机
high-tension motor 高压电动机
high-voltage motor 高压电动机
high-voltage synchronous motor 高压同步电动机
hoisting motor 升降电动机
home motor 家用电动机
homopolar motor 单极电动机
horizontal induction motor 卧式感应电动机
horizontal motor 卧式电动机
horizontal-type motor 卧式发电机
horse motor 马拉传动装置
horse-drawn motorized duster 马拉机动喷粉机; 马拉式机动喷粉机
hot mill motor 热轧电动机
hot motor part detection 发动机发热部分探测
hot motoring method 热机马达法
hydraulic control motor 液压控制马达
hydraulic motor drive 液力马达传动
hydraulic motor SAE stall pressure 液压马达的SAE制动压力
hydraulic motor 水力发动机; 液压发动机; 液压马达; 油压马达
hydraulic slave motor 液压马达
hydraulic stepping motor 液压步进马达
hydraulic traversing electric motor 液压方向机电动机
hydraulic-powered wiper motor 液压式风窗刮水器的液力驱动器
hydro-electric motor 水力发动机
hydro-motor jig 流体传动跳汰机
hydro-motor 水压发动机; 液压发动机; 液压马达; 射水发动机
hysteresis motor 磁滞电动机; 磁滞式电动机
hysteresis synchronous motor 磁滞式同步电动机; 磁滞同步电动机

楼主:
igniter motor 点火发动机
immersed torque motor 湿式力矩电动机; 湿式力矩马达
immersible motor 浸入型电动机; 潜水电动机
impulse motor 脉冲电动机; 脉冲马达
impulse stepping motor 脉冲步进电动机
increased-safety motor 增安型电动机
independent motor drive 单独电动机传动
individual drive motor 单独传动电动机
individual-drive motor 单独传动电动机
induction motor controller 感应电动机控制器
induction motor 感应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
induction-motor meter 感应式电度表
inductor motor 感应子电动机; 作为发电机的感应电动机
inductor type synchronous motor 感应子同步电动机
in-line (plunger) motor 直列式柱塞电动机
in-line motor 直列式马达; 直列式柱塞马达
in-line plunger motor 直列式柱塞马达
inner tube of pneumatic tyre for motor cycle 摩托车用充气轮胎内胎
inside-out motor 旋转电枢式同步电动机; 反结构同步电动机
instrument motor 仪表电动机
integral horsepower motor 整数马力电动机
integrated motor 机内电动机; 积分马达; 积分直流电动机; 整体式电动机
integrating motor 积分电动机; 积分马达; 积分直流电动机
internally geared motor 内装减速器的电动机
internally ventilated motor 内通风式电动机
inverse speed motor 反速电动机
inversed repulsion motor 反排斥电动机; 反推斥电动机
inverse-speed motor 串激特性电动机
inverted motor 反结构电动机
inverted repulsion motor 反常推斥式电动机; 反用推斥电动机
iron(-)clad motor 铁壳电动机
ironless A.C.servo motor 无铁交流伺服电动机
Janney motor 轴向回转柱塞式液压电动机; 轴向回转柱塞液压马达
jazz the motor 强化发动机
jet motor 喷气发动机
kick motor 加速发动机
Lacour motor 拉库尔电动机
large AC three-phase synchronous motor 大型交流三相同步电动机
large and medium DC motor 大中型直流电动机
large induction motor 大型感应电机
large power motor 大功率电动机
Latour motor 拉吐尔电动机
leaf driving motor 过滤叶片驱动电机
leak-proof motor pump 防漏式电动泵
lengthened motor lorry 加长载重汽车
level-compound excited motor 平复激电动机
lift motor 电梯用电动机
lifting motor 起重电动机
light power motor 小型电动机
light rail motor tractor 轻型机车
lighting motor-generator set 照明用电动发电机组
linear electric motor 直线电动机
linear induction motor 线性感应电动机
linear motor principle 直线驱动原理
linear motor 直线电动机; 线性电动机
linear pulse motor 直线步进电动机; 直线脉冲电动机
linear reluctance motor 直线式磁阻电动机
linear step motor 直线步进电动机
linear stepping motor 直线步进电动机
linear synchronous motor 线性同步电机
line-fed motor 直接馈电电动机
line-start motor 线路起动电动机; 直接起动电动机; 直接启动电动机
liquid fuel motor 液体燃料发动机
liquid motor fuel 液体动力燃料
liquid motor 液体火箭发动机
liquid-filled motor 充液式电动机
load limit motor 负荷限制马达
loading motor 加载电机
lobed rotor motor 罗茨电动机; 罗茨马达
long hour motor 持续运行电动机
loom motor 织布机电动机
loop motor 环流电动机
low power motor 小功率电动机
low speed motor 低速电动机
low speed synchronous motor 低速同步电机
low tension motor starter 低压电动起动机
low tension motor 低压电动机
low-compression motor 低压缩发动机
lower motor neuron disease 下位运动神经元病
lower motor neuron lesion 下运动神经元损害
lower motor neuron 下运动神经元
low-tension motor 低压电动机
luffing motor 吊杆俯仰电动机
Lundell motor 爪极式电动机; 伦德尔式电动机

楼主:
machine oil pump for motor 摩托车机油泵
magnetic clutch motor 磁力离合器电动机
magnetic stepping motor 步进电机
magnetical stepping motor 磁性步进电机
magnet-lagging synchronized motor 磁滞同步电动机
mail motor truck 邮政汽车
main drive motor 主传动电动机; 主电动机
main mill drive motor 轧机主传动电机
main motor contactor 主电动接触器
main motor 主电动机
marine flame-proof three 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船用防爆三相异步电动机
marine service motor 船用电动机
marine-land purpose motor 船-陆两用电机
master motor 主驱动电动机
medium-sized motor 中型电动机
mercury motor type 水银电动机式
metal-clad motor 金属加固电动机; 铠装电动机
micro-stepping motor 微型步进电动机
midget motor 微型电动机; 小型电动机
military motor lorry 军用卡车; 军用卡车
mill motor 磨坊用电动机
minertial motor 小惯量电动机
miniature motor 微型电动机
mini-motor-home 小型旅宿车
mining motor 矿用电动机
mist fan motor 喷雾吹风电动机; 喷雾吹风马达
mobile motor driven centrifugal pump 移动式机动离心泵
model motor 模型电动机; 作为试验样品的电动机
modern motor spirit 现代车用汽油
Modutrol motor 莫杜特罗尔电动机
monocyclic-start induction motor 单相感应电动机
monocylicstart induction motor 单周期起动感应电动机
mono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单相异步电动机
monorail motor crab 单轨电动起重机
monorail motor hoist 单轨电动绞车
motor alternator 电动交流发电机
motor amplifier 电机放大器
motor analyser 发动机试验机; 发动机试验台
motor atomizer 动力弥雾机
motor auger 机力螺旋钻
motor automatic relay 电机自动继电器
motor bark remover 机动剥树皮机
motor base (frame) 电动机座
motor base (MB) 电动机基础
motor base pin 电动机座销轴
motor base 电机底座
motor battery 电动机电池
motor bearing 电动机轴承
motor bearings 电机轴承
motor bed-plate 电动机机座
motor board 电动机配电盘
motor boat 摩托艇
motor body 发动机壳体
motor bogie 自动转向架
motor brake magnet 电动机闸磁铁
motor branch circuit 电动机分支电路; 电动机馈电支路
motor brass alloy 电机黄铜合金
motor brass 电动机黄铜
motor brush 电动机刷; 电机电刷
motor cabinet 电机座
motor cable 电动机电缆
motor capacity 电动机容量
motor car fitter 汽车修配工
motor car insurance 汽车保险
motor carbon 电动机碳刷; 电机碳刷
motor carrier 传送机
motor case 电动机壳; 发动机壳体
motor casing (frame) 电动机壳
motor casing 电机壳; 摩托车外胎
motor cavity 电机座位
motor chamber diameter 发动机燃烧室直径
motor characteristic 电动机特性; 电动机特性曲线
motor circuit 动力电路
motor coach 长途公共客车
motor combination 电动机的组合
motor commutator 电动机整流子
motor compressor 电动压缩机
motor console 发动机试验操纵台
motor constant 电动机常数
motor control relay 电动机控制继电器
motor control 电动机操纵; 电动机电子控制; 电动机控制
motor controller 电动机控制器
motor cooling jacket 发动机冷却套
motor cooling 电动机冷却
motor coordinating center 运动协调中枢
motor coupling 电动机联轴节
motor current-transformer 电动变流器
motor cut-out switch 电动机停机开关
motor cuts out 发动机停车
motor cycle insurance 摩托车保险
motor decussation 运动交叉
motor disturbance 运动障碍
motor drill 手电钻
motor drive asphalt pump 电动沥青泵
motor drive oil lifter 电动油压升降机
motor drive shaft 电动机驱动轴; 马达轴
motor drive type 电动机传动型
motor drive 电动机拖动; 电动驱动; 电机驱动
motor driven blower 电动鼓风机
motor driven distributor 电动分配器
motor driven hoist 电动绞车
motor driven layer radiographic X-ray apparatus 电动断层X射线机
motor driven miniature pump set 电动微型水泵机组
motor driven psychrometer 电动型通风干湿计
motor driven pump 电动泵
motor driven saw 电锯
motor driven sludge excavator 电动挖泥机
motor driven slush pump 电动泥浆泵
motor driven starter 电动起动机
motor driven switch 电机驱动开关
motor driven turbine pump 电动涡轮泵
motor driven welding machine 电动焊机; 电动机拖动式焊机
motor driving time relay 电动机式时间继电器
motor dynamo unit 电动直流发电机组
motor dynamo 电动发电机; 电动直流发电机
motor dynamometer 电动机功率计
motor eccentricity 电机偏心率
motor effect 电动机效应
motor efficiency 电动机效率
motor element 电动机元件; 运动元件
motor enclosure 电机壳
motor end closure 发动机喷口盖
motor end plate 运动终板
motor excitation 电动机励磁
motor exciting current 电动机励磁电流
motor fan 电扇
motor fault 电动机缺陷
motor fiber 运动纤维
motor fire brigade vehicle 救火车; 救火车
motor for boat 船用发动机
motor for kicker and doffer 抖动器和滚筒用电动机
motor for wood-working 木工电动机
motor foundation 电动机基础
motor frame through bolt 电动机长螺栓
motor frame 电动机架
motor fuel additive 发动机燃料添加剂
motor fuel constituent 发动机燃料组成
motor function 运动功能; 运动机能
motor fuse 电动机熔断器
motor gain 电动机增益
motor gasoline 动力汽油
motor generator arc welder 电动发电机式直流弧焊机
motor glider 电动滑翔机
motor grab 电动抓斗
motor group 电动机组
motor head 发动机前端
motor hoist 电动葫芦; 电动提升机; 电葫芦
motor hotel 汽车饭店
motor hull insurance 汽车车身保险
motor inclosure 电动机壳
Motor Industry Research Association (MIRA) 汽车工业研究协会
motor integrating meter 感应式电度表
motor interrupter 电动断续器
motor launch 汽艇
motor line 电动机系列
motor load control (MLC) 电动机负载控制
motor load 电动机负载
motor lorry (truck) 载重汽车
motor machine 电动机械
motor magnet 电动电磁铁
motor manufacturer 电动机制造者
motor meter 电动机式电度表; 电动机型仪表; 感应式电表
motor method 发动机法; 发动机开车法
motor mount ring 发动机安装环
motor mower with binder attachment 机动青草割捆机; 带打捆装置的动力割草机
motor mower with center drive 中央驱动式动力割草机
motor mower with side drive 侧驱式动力割草机
motor mower 动力刈草机; 机动割草机
motor nozzle 发动机喷管
motor nuclei 运动核
motor octane number(MON) 马达法辛烷值
motor off switch 电动机切断开关
motor oil 电机用油; 车用机油; 马达油
motor on-off switch 马达启停开关
motor panel 电动机配电盘
motor performance 电动机性能
motor petrol 车用汽油
motor pinion 电动机小齿轮
motor pitch 电动机节距
motor plough 自走犁
motor plow 机动犁
motor point 运动点
motor power (output) 电动机功率
motor power 发动机推力
motor press 机动压力机
motor protection against overheat 电动机过热保护; 马达过热保护
motor protection relay 电动机保护继电器
motor pulley 电动机皮带轮
motor pump (MMP) 马达泵
motor pump works 电泵厂
motor pump 电动泵; 机动泵
motor rear end plate 电动机后端盖
motor reducer 电动机减速器; 电机减速机; 马达降速器
motor reducing gear 电动机减速器; 电机减速机
motor reduction unit 降速电动机
motor reel 电动机轴
motor repair shop 汽车修配厂
motor repair 汽车修理
motor road 汽车路
motor room 电机室
motor rotor tester 电机转子试验装置
motor rotor 电动机转子
motor saw 动力锯
motor scooter 低座小摩托车
motor scraper 自动铲运机; 自行式铲运机
motor shaft 电机轴
motor shell 电动机壳
motor ship 汽船; 发动机推进飞行器; 内燃机船
motor side 电动机侧
motor siren 电笛; 电动警笛; 马达报警器
motor sleigh 雪橇
motor slide rails 电动机导轨
motor slip 感应电动机转差率
motor specification 电动机规格
motor speech area 运动言语中枢
motor speed control 电动机转速控制
motor speed controller 发动机转速调节器
motor speed 电动机转速
motor spirit 车用汽油
motor spring 汽车弹簧
motor sprocket 电动机链轮
motor squadron 汽车队
motor starter 电动机起动器; 电动起动机; 电动启动器; 电机起动器
motor starting and control equipment 电动机起动控制设备
motor starting characteristic 发动机起动特性
motor starting rheostat 电动机起动变阻器
motor stator 电动机定子
motor steering 汽车转向
motor step 电动机距
motor stirrer 电动搅拌器
motor stoppage 停车
motor 运动原; 电动机; 马达
type synchronous motor 感应电动机式同步电动机
type synchronous motor 感应电动机式同步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