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电力机车上制动难题,急!!!

楼主(2008-05-26):
本人在调速一台矿山用电力机车时,遇到制动方面的难题,主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

具体情况如下:

1、机车自重为10吨,运行最高速20KM/H,在铁轨上运行要求单车头时制动距离在8米以内,这个目前已能达到

2、带负载时,矿车10至12节,重约40吨,要求制动距离20米以内

3、拉弓或者断电机,变频器仍能快速制动。

目前此设备采用两台30KW矢量逆变器,额定电压220V直流,电流110A,欠压值130V,过压值400V,拖动两台马达,制动方式为制动单元串电阻式,电阻值为5欧6KW。目前主要难题是,制动时间约需6-8秒,断电时变频器内部1秒左右即跳欠压,变频器封锁输出,电机惯性运行时,定子无电流给定,电机不能处于发电状态,因此制动单元在断电时无法工作(母线电压过低)

有哪位大侠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请指导下。

本人QQ:191703516

网友A:
很多不明!制动时间约需6-8秒——你为何知道?断电时变频器内部1秒左右即跳欠压——为何要断电?

网友B:
不行的话采用可以回馈电网的抽动方式.制动时变频器不能断电.

网友C:
1)屏蔽失压保护功能。。2)增加直流电容组容量

网友D:
您好,楼主!方便的话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为:szalpha001@sina.com  qq:180231961 .像这种要求普通变频器无法满足,要求非标定制。

网友E:
看原来的制动!

网友F:
在电机前加抱闸刹车,适当的调一下制动频率,加长一些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很多不明!制动时间约需6-8秒——你为何知道?断电时变频器内部1秒左右即跳欠压——为何要断电?

制动时间是现场实际测出来的,因为这个矿里原来有用到变频机车。至于为何要断电,主要是应付突发状况,所以要求断电的时候能紧急制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注啊,因为原来不是我直接和矿里人员沟通的,现在情况已基本明了。

原机车的制动方式是采用机械抱闸的方式,我就一直在奇怪原来的设备是怎么做到断电制动的,断电后变频器一般一秒左右即跳欠压程序无法运行(视负载情况及反生发电状况,时间长短不同)

再次多谢大家的关注,另外有做变频机车这一块的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交流下,其它应用的也可以,本人有个技术交流群50805193

网友G:
楼主做的是DC250直流架线机车,在煤矿巷道内使用的.我有DC540V的直流架线用机车变频器

网友D:
楼主您写错了吧?这个群号怎么和我的qq号一样啊!另外我一直加不了您!

网友H:
   “断电制动”

1、“断电制动” 只能采用电磁抱闸制动,或气动抱闸制动,不能采用电力制动的方式;

2、不断电制动,可采用电力制动方式,或发电制动,或直流能耗制动(容易使机车电机过热,慎用);

3、要求迅速制动的场合,可机械制动、电力制动相结合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写错了吧?这个群号怎么和我的qq号一样啊!另外我一直加不了您!

我写的是QQ号191703516。另外有个群号是50805193上面写错了,抱歉

楼主:
变频机车的断电制动,就我所知国内已有人做出来了。

为何要断电制动,主要是为了安全生产考虑,防止矿山突然断电的情况下,机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控事故造成人身设备安全事故。要求是电力机车在拉矿过程中断电后能用电机的再生电能维持母线电压几秒钟不跳故障,进而进行制动,制动距离需要控制在10吨的机车20米以内,30吨的40米以内。

就我所知这样做需要将变频器的欠压或者说自由停车时自动封锁脉冲功能去掉,至于高速跳过压的情况可以不考虑,因为变频器是直接通于直流电的,另外加装了制动单元及电阻。

在这里想请各位大侠讨论下,在断电情况下,单靠电机惯性运行发的电是否足以维持机车的刹车要求?

网友I:
这个问题是个很容易实现的,我们现在的交流传动电力机车都是采用再生制动方式,比如过无电区时,电制动是可以保持的,电容上的电可以通过再生维持住,有制动电阻的更容易实现,可以满足较大的的制动力维持.如果没有制动电阻,控制就要麻烦一点.

呵呵,有你们这么小的功率的机车呀,30kW,我们做的机车通常有4或6个电机,一个电机800-1600kW.

网友J:
潇湘游子,能加我QQ吗?我很想认识你!526253314

网友K(2009-04-26):
对于制动配置的理解移位。制动单元在这里不是用于停车的,是用来抑制回馈制动时直流母线电压的。

网友L(2009-12-23):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电梯专用能量回馈单元诚招各地代理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M(2010-04-02):
呵呵,是不是来晚了,矿用变频器是有很多特别的要求,像说的这问题我们以解决了,但掉电的时间还是不能太长,变频器里电容是有一定用处,但你得保持微机部分供电,大家都是同行交个朋友我QQ250234255

网友M:
你是10T 550V矿用机车是吧?“在断电情况下,单靠电机惯性运行发的电是否足以维持机车的刹车要求?”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也不好,因为机车应该有的惯性滑行没有了,而且和你的控制方式还有很大的关系,你是矢量控制还是直接转矩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