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26):
各位老师:135kw绕线电动机用频敏电阻启动运行一段后,封星接触器触点为何温度很高?谢谢!

网友A:
封星接触器触点为何温度很高?

当然是接触电阻大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朋友,接触不好吧,螺丝上好了吗

网友C:
线圈电压够不够,用沙纸打磨一下触点,用张薄纸来试验触点的接触够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