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的CPU为什么会丢失程序?

楼主(2008-05-26):
请问PLC的CPU为什么会丢失程序?谢谢

我还没有积分,所以没有悬赏分数哦

楼主:
请问PLC的CPU为什么会忽然丢失程序?谢谢

我还没有积分,所以没有悬赏分数哦

网友A:
没碰见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你下载空白程序了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如过 CPU 坏了 是不是就报废了

网友C:
应该不会吧,你怎么确定CPU坏了呢

网友D:
检查PLC的电池是否够电。

PLC坏了,可以去修。但如果设备很大,很重要,建议不要去修了,买个新的,省得不可靠,自己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