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伺服高手

楼主(2008-05-26):
请问,伺服电机地线没接会有什么后果,

前几天这伺服控制故障,一开机就报警,叫厂家来修,说电机和放大器都坏了,才用半年多,除了地线断

就没别的情况,不知故障是不是地线断引起的.但换新的后我把地线拆了也还能动.

网友A:
地线不接,一般来说断时间没有什么问题,时间长了会有感生电势累积,有可能在内部击穿点什么元件,也可能电一下操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