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会对Profibus DP总线产生干扰吗?

楼主(2008-05-26):
在PLC柜下的总线电缆没有穿管,直接与220V交流电缆敷设在一起了,请问会有干扰么?

谢谢!

网友A:
应该说产生的干扰会不会对通讯造成影响。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楼主:
谢谢!~

对通讯没有影响就好

网友B(2008-06-26):
最好是分开分别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