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M-E3058F电压采集模块,怎样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2008-05-26):
我购买了阿尔泰公司的DAM-E3058F,是电压采集模块,怎样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网友A:
可以在电流信号串一个精密电阻,用模块采集电阻上的电压信号,这样就可以达到转换的功能

网友B:
同意artsqy,回路中串联采样电阻,然后直接测量电阻上电压。

网友C(2008-12-17):
标准信号串一250欧的电阻 在电阻两端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