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安川伺服,用脉冲指令会出现位置偏移?

楼主(2008-05-26):
FX2N--安川伺服,用脉冲指令会出现位置偏移?我做的是控制2台伺服,做不规则的位置移动,当它重复停在一固定点时,位置会有所偏差。位置的确定我用的是:脉冲数量(plc发出的),正向加,反向减。

请教各位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A:
说的太笼统  不好判断 要不是你的机械误差大,要不是你的电气有干扰

网友B:
说的太笼统,是有点看不懂,可能是在回到原点时(D8140还是哪个我记的不清了,去看下编程手册)当前脉冲数没有清零!

建议在做回零点的时候不要用PLC自带的回原点指令进行回原点,因为那种回原点方式会有较高的误差,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没发现,所以建议自己写一段回零点的程式,可利用中断的方式比较好,我现在所写的设备都是自己写回原点,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位置偏移的情况(目前我用的设备伺服也都是安川的)

网友C:
你先试试单向单速重复定位。这时发生的误差应该是机械的误差。先得排除。

然后双向单速重复定位。这个时发生的误差是机械间隙。必须掌握,可以考虑排除。

然后单向定距行走,查伺服监控参数中是否有,如当前位置、脉冲数、编码器读数等的量与PLC脉冲数对比与机械位置对比。

网友D:
把伺服驱动器的增益值设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