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F"故障

楼主(2008-05-26):
现维修一安川G7(30KW)变频器,空载运行一切正常,带负荷一启动即报接地故障"GF",请高手指点迷津,那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A:
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或电流互感器坏了!

楼主:
空载运行时,输出电压,电流都平衡,变频器显示的数值与实际测量数值一致,说明霍耳检测没问题

网友B:
那也不一定啊!霍尔工作漂移呢?在电流下就不准确了!!

网友B:
大电流下

网友C:
求购电流互感器30KW .短信:13355210251

网友D:
对地了。测试一下电阻吧。。有过能击穿

网友E:
输出模块或驱动有软性故障

网友F:
更换IGBT,更换IGBT, .

网友G:
是报"接地"信号!!检查电缆和电机!

网友H:
建议更换驱动板,或作维修。估计是电流检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