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可以统计日期吗

楼主(2008-05-26):
想用PLC来统计开机的日期,我看三菱的特殊寄存器里有存放年月日分秒的

但是是不是需要编程序来写入年月日分秒,那是否表示无法计算当前的时间?

每次开机都要执行的话 那每天开机时间不都一样了?

还是这个寄存器只需要第一次通电写进去一个正确时间,以后它就自动计时了?

那何时或何种状态下寄存器会复位呢?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它是实时时钟,只要第一次把时间校对就行了,

网友B:
只要在PLC调试时将正确的时间写进去一次就可以,不用每次都写入,也就是1楼说的进行一次校正(写入)后,以后每次开机的时候只要从特殊寄存器里面读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