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5-26):
那位高手给讲一下变频器内,直流充电部分的限流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没用它行吗?直接用直流接触器送电不行吗?拜托各位!

网友A:
我也想不明白因为我不太懂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不接的话冲击电流太大,对整流及电容都不好.

网友C:
电容在上电瞬间电压为0,此时直流母线近似断路,因此不能直接送电(冲击电流大,容易损坏整流部分,过快的充电电流容易引起电容发热失效等问题)。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呵呵,我也想不明白因为我不太懂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答欢迎有更多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