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导线的疑惑

楼主(2008-05-26):
工频感应炉加热圆铝锭,铝锭一端用热电偶接触测温,3分钟内铝锭加热到500度,现在问题是:用原来的旧补偿导线测温没问题,用新线测温误差达到80度,实际温度高于测量温度80度,铝锭已有点发红,旧补偿导线不知型号厂家,热电偶为k型换了3种补偿导线结果都一样,不知为何?

网友A:
直接选KX型延长线型的补偿导线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用KX延长线型补偿导线还有问题,就考虑是表的冷端补偿问题了.k型热电偶只有KC和KX两种不成导线吧?你怎么换了三种?

网友B:
绝对不是热电偶问题?那就选用一种质量好一点补偿导线,用那种高温型号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直接选KX型延长线型的补偿导线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用KX延长线型补偿导线还有问题,就考虑是表的冷端补偿问题了.k型热电偶只有KC和KX两种不成导线吧?你怎么换了三种?

换了3家的线,最后一种是KX延长线型补偿导线,另外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接线端子温度在100度左右 有关系吗?

网友A:
聚四氟乙烯护套的KX线可用到200度以上,普通的100度.应该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