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关于数据存储的一个问题(急急)

楼主(2008-05-26):
小弟初学组态王,遇到一个问题,我要设置50多个参数的数据,设置好后按按扭触发存储下来,在存储前还要对这段参数命名并能通过名字查找到存储的数据,存储前还要对比重名,重名不能存储。查找后还可以对参数进行修改并重新存储.另这些参数还能传送给PLC,组态对点子没有要求,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能不能只用组态王做这个程序。

网友A:
你的问题可能要用到组态王的数据库功能,数据库可以选用access,建立相应的参数字段,设置好后存入到数据库 sqlinsert语句。

不能重命名就要用命令语言对他进行判断了。

查询用kvadodbgrid控件。

修改数据 sqlupdate函数。

具体查询组态王的帮助手册吧。

网友B(2017-05-28):
所说的应该是配方功能 好老的帖子